220V的家电能否插到110V市电上吗?

楼主(2008-06-11):
我知道110V的电器插到220V的市电上肯定烧,那220V的家电能否插到110V市电上呢?电器能工作吗?工作正常吗?
我问过一位修家电的他说可以的。

网友:
不一定的,大部分应该是不能正常工作。
也见过烧用电器的。

网友:
现在很多电器都可以支持一个电压范围,有的在110V~220V之间,这样的是可以的。但是有的要求比较严格就不一定能工作在110V的电压环境中,最好是查看其工作电压范围,以免发生不必要的损失。

网友:
百分之90的不能工作

网友:
对大部分电器不能工作。

网友:
不一定,具体要看工作要求的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