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TCL MF706满屏彩虹

楼主(2008-06-11):
一台TCL MF706满屏彩虹状,测场块1脚1.0V,
2脚10.5V,3脚-17V,4脚-17V,5脚8.5V,
6脚11.5V,7脚1.2V,更换过场块,
场偏转对地的一个1.0欧电阻开路,更换还不行,
感觉5脚电压不正常不知如何修,请指点。
求助

网友:
很明显场电路4脚没加上负压

网友:
发错了。我修过很多你的这个现象,一般都是TDA8172坏或脱焊,你换个试试

网友:
请检查-12V场供电 这个电压不正常 主要是开路 会造成这样的故障

网友:
一是场块,二是场块虚焊,三是管座,四是消磁电阻,你确定你换的场块没坏吗?

网友:
场块换了2个,管座换了,用消磁棒消过了还不行,修不出

网友:
-17v电压不正常啊 查一下负压吧 正负供电不正常也会出现这种问题 看你标的电压值 应该就是供电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