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17寸液晶的怪故障

楼主(2008-06-11):
一台清华同方17寸液晶显示器,在进入系统的时候黑屏,显示灯还是绿色的,后我把vga的头子与电脑主机的显卡插了一下,显示2秒钟又黑屏了,指示灯还是绿灯,怀疑系统有问题,重起,按del进入bios,也是闪了一下就黑屏了,vga动了一下,显示2秒又黑屏了,不知道是什么故障,请高手指教.多谢

网友:
可以肯定的是液晶显示器坏了

网友:
故障现象描述的不是很清楚 进系统可以正常显示吗

网友:
这算得上是怪故障么?这个贴不应该在这儿吧?

网友:
简单地说,就是每次都显示两秒就保护了,黑屏。从指示灯的颜色来看,这个驱动板应该正常(排除用NT68F63这个型号的MCU,有部分机型用这个的,例外)这个现象是高压板或电源板保护引起的,提供一下机型吧~~~~~~

网友:
应该是电路保护的作用,很可能就是高压包的问题,换了试试

网友:
6,7楼的朋友看清楚了,清华同方17寸液晶有高压包?

网友(2008-11-11):
是灯管坏了

网友:
灯管坏的可能大些,不排除电源板高压部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