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蒲显示器问题

楼主(2008-06-11):
显示器开机有消磁声,但屏幕黑的,没反正,好像没有高压!这大概是哪里问题?

网友:
问题太笼统了。这只是个故障现象,你应该加上自己的维修思路和经过,告诉大家那里正常那里不正常。实在搞不定在发问,这样效果好些,高手们才愿意告诉你,你也可以学习进步。
低手意见,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