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X一转就停(已修复)

楼主(2008-06-11):
一ATX 紫线5.0V,绿线4.8V,短接后风扇转一下就停,不拔电源短接后又能转一下就停,认为是输出保护,打黄、红、橙阻值发现红线对地短路,依次拆下红线输出电路上的电容、电阻均不行,最后找到散热片上的一管,测两脚短路,拆下管子只能看见下面有两个二极管的标记,左右两个管都有这样标记,找一个有两个二极管标记的管子,换上后,打阻值发现红线阻值在黄、橙之间,便通电、短接后正常了,测各路输出电压正常。(这个管子我想应该就是有一个贴上所说的复合二极管吧)

网友:
快恢复二极管或肖特基二极管。电源次级整流基本就这两种二极管。一个封装里有两个二极管。这种管子坏就引起保护。

网友:
你的负载没有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