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TFV6705时亮时不亮.头都要炸了.

楼主(2008-06-11):
大滤波电容两端有280V,但是变压器110V 和15V等等...却无电压.
请教大家看先查哪里?

显示器是三菱的17珑管,有时通电能正常工作.有时让它通电很久才有显示(电源指示灯才亮).所有虚焊我都检查了.
一般这种情况从哪入手呢?

网友:
检查一下启动电阻和反馈电路,重点是虚焊。

网友:
电源部分大扫荡,挨个排查。

网友:
要是没有虚焊的,就查电源的启动供电电阻,有可能处于临界保护点,时启动,时不启动,要是1507P的话,就换一脚供电电容

网友:
谢谢以上几位热心达人的帮助..经检查(基本每一个元件都测试了)基本正常..但是现在看到一个芯片是S6708A的,不知道是不是电源启动芯片?...有哪个同志修过这款的.
怎么判断这种芯片的好坏?

网友:
STR-S6708的(9)脚是电源供应脚,只有(9)脚供电正常,电路才会正常工作

网友:
9是连接开关吧、
你所说的不亮过电吗
如果过电
是否有高压
如果查扫荡
再查行场

网友:
没高压...正常的11V  24V  5V电压都没有

网友:
你确定没有虚焊的地方吗?最好是再测一下,从图上看有老化的迹象

网友:
对于时亮时不亮的问题,应先找出规律,加电多长时间才开机?与气温有没有关系?象这类问题一般都是元件老化造成的,启动电阻,启动电容等性能变差,IC的性能也会变化.

网友:
个人认为,三菱的显示器都比较难搞,分立件比较多,保护电路也多,你这个机子比较老,电源ic是str6708吧,开机是不显示是看有没有高压,有高压就看视放条件,如果没高压就看高压是否保护了。

网友:
分段处理啊,~~~振荡,输出,保护电路,我认为要特别注意电容,要尽量换试!还有那几个电源电路的管子,极易性能不良》

网友:
启动电阻,启动电容是关键,一般都是电容的问题

网友:
谢谢大家了...检查了周边元件..基本良好
STR S6708A的9脚供电8V..但是其它脚均无电压..是不是此IC损坏..有什么针对此IC损坏判断的方法么?

网友:
忘记说了..型号是三菱TFV6705

网友:
MJ2400是什么IC?起什么作用的呢?

网友:
应该是虚焊造成的,开关电源现对简单些的

网友:
这个应该算是难启动,多数就是电源上的小电容,挨个换

网友:
谢谢楼上主几位..明天我试下看看.

网友:
我的NEC FP1375X有时能启动,但马上就保护了.测大电容的电压是320V,不知是否正常?

网友(2009-11-25):
str6708的6脚相连的两个电阻是多大的,楼主大哥

网友:
大滤波电容两端有280V,是不是偏低了一些,一般都有330左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