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修复)两块基本条件正常,CPU不跑码的维修

楼主(2008-06-11):
华硕P4 266,显示FF,假负载上CPU主供电,时钟,复位,PG都正常,CPU发热,压U座、刷BIOS后CPU仍不工作,把跳线1-10 全改为OFF上,CPU过。

一块915 因775假负载坏,触发后量上管S极电压正常,上CD3.06后FF,压CPU座才能跑码,加焊U座后,跑码挡内存,查内存供电,时钟均正常,BIOS也刷过,无思路,发至南京修板收15元说搞好(心想肯定是小毛病,不然不会只收15元),再试机上CD3.06跟发修时一样,思考可能CPU上大了,换CD2.8,一路正常,后总结加焊U座后已搞定,是CPU上大了 (教训)

网友:
引用 楼主:
华硕P4 266,显示FF,假负载上CPU主供电,时钟,复位,PG都正常,CPU发热,压U座、刷BIOS后CPU仍不工作,把跳线1-10 全改为OFF上,CPU过。

一块915 因775假负载坏,触发后量上管S极电压正常,上CD3.06后 ...

跳线1-10是什么跳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