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适配电路图

楼主(2008-06-11):
笔记本适配电路图

网友:
不好意思,正想下第四个,没分了
不太熟悉开关电源线路以及开关电源IC的,就不要下了。这东东,还好我手上有这样的板子,大致可对照看,不过还是没找出从哪儿调电压。我想把18v的降为12v用

网友(2010-11-07):
学习总是好的  一般直接换电源适配器  哈哈

网友:
以前都是换的,有图纸,下载学习学习,

网友:
换一个50,我们这边挺黑

网友:
一个新适配器也没多少钱啊

网友:
其实换的适配器都比原装的差远了,很多都是输出线短路啥的小问题,修修当原装的卖...

网友:
一个一般的进才25左右还有必要修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价格还可以吧,一般都是多少?

其实我们这边上价也就15、20左右,打着台电的标,实际上全是小厂代工。刚开始我进过几个,结果其中有好几个客户拿来换货,打开后观察里边的线芯很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我们这边上价也就15、20左右,打着台电的标,实际上全是小厂代工。刚开始我进过几个,结果其中有好几 ...

汗,应该有质量好的吧,十几块钱的没买过。

网友C:
回复 网友B:

居然还有这么便宜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回复 网友B:

居然还有这么便宜的啊

质量估计不行,用不住

网友:
这东西比电脑电源好修,一般是3842,简单。

网友:
感觉要么电容。要么虚焊。要么管子烧了。别的都没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