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一个奇怪的问题请教大家,(已解决)

楼主(2008-06-11):
一块845小板,集成显卡的杂牌板,不过CPU (之前是内存供电管烧坏,换了以后,电压正常),上假负载,cpu各电压都正常,但一上cpu后,cpu 主供电就没有了 ,为0v,不上cpu电压就正常,,不知道是什么问题了,请老师指点指点,,谢谢!!!
换过cpu 供电ic,也一样,[/colo

网友:
你是不是上错CPU了 或者支持不了533外频的呢

网友:
CPU别烧了啊
看看CPU拍容

网友:
这个问题有几点,
一:不技持这个CPU,
二:从12V出来给CPU供电的电容有问题,
三:就是你 的电源不行

网友:
是不是CPU已经损坏了?换一块试试。

网友:
插CPU和不插CPU情况是不一样的。不良主板带负载之后很多CPU的电压就没了。肯定是这边的工作条件不满足那。你就上CPU量测那,不会烧CPU的。请放心

网友A:
问题是解决了,(换了个2.0的cpu 就ok了).但还是不明白,因为这块板是我卖给客户的,原来是上c4  1.8G的,内存供电管烧了,换了以后就不能上了(CPU是好的,上别的板正常),真不明白为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题是解决了,(换了个2.0的cpu 就ok了).但还是不明白,因为这块板是我卖给客户的,原来是上c4  1.8G的,内存供电管烧了,换了以后就不能上了(CPU是好的,上别的板正常),真不明白为什么,

麻烦楼主编辑一下你一楼的贴子,改为已解决并附上解决方法(用别的颜色字体好区分).谢谢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