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不通电象限

楼主(2008-06-11):
一台联想笔记本,具体什么型号记不太清除了,开始系统问题到桌面没图标显示,强行关机(反复几次),再开机,刚出联想启动画面,黑屏,再开机就开不了了;以为电源保护,把电池拆下重装上在开还没放应,电源指示灯也不在亮(没拆电源前还亮),因本本还在保修期,不方便打开,请高手判断大概问题!!!

网友:
大概主板问题。。。。。。。。。。。

网友:
详细、精确点好吗 ??

网友:
把电池拿掉.然后反复按开关放电一下..过一会儿在开.试一下.

网友:
在保的机器  最好先去保修  你说的故障可能是进水了  保不了啦  呵呵

网友:
我的也有类似的问题啊,怎么解决啊

网友:
应该从隔离保护电路查起,我觉得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那到售后开盖经检查,电源电路被烧.也解决.

网友:
保护隔离的问题!重点检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