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旋板17寸液晶不能上1280*1024

楼主(2008-06-11):
17寸假的飞利谱液晶。用的是凯旋的RTD2120+RTD02023L通用板在1024*768*60的分辨类下能显示。只要打到1024*768*75的分辨类或是1280*1024*60的分辩类都黑屏。黑屏时高压板没有开起电压。判断是板子软件坏了。从写程序还是故障依旧。不知是何问题。望大峡赐教!

网友:
这个可能和屏有关系哦 请检查

网友:
不行,就搞一套通用板子点一下屏不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