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2650 显卡槽问题

楼主(2008-06-11):
DELL2650 显卡槽针脚与主板接触的地方一不小心被我焊连了,怎么办?

好像有5根针连了。

网友:
想办法再把它拖开不就行了,用刀头烙铁加湿海绵试试看

网友:
用酒精擦主板.(或用酒精调的松香水)涂在你哪个地方.用铬铁慢慢往外拖走..就可以乱掉.

我焊io连锡的都是这样子.搞好的. .

网友:
我 搞了很久都没有搞好啊。你们说的方法我都试了,不行啊

我想可能是主板上的漆掉了然后连上了锡。郁闷啊

不过还能显示。就是花屏

网友:
这在有吸不掉你用吸锡线来吸!!!

网友:
漆掉了也不会连上,连上说明原来就是连在一起的。

网友:
刀形鉻鐵拖這個不是很簡單麽?

网友:
真的不行就用吸锡线啊  一压就OK啦  再不行就必须做BGA取了槽子从新做啦

网友:
用吸锡线吸,效果还是不错的,我平时也是这样..

网友:
我用吸线吸了N遍了。都吸不出来。

这下要做BGA重新做槽了。。。555555555

都怪我加焊的时候没注意烙铁头上带了点锡。。。。

网友:
如果拖不开锡,说明烙铁的温度不够,上些焊油应该能拖开的。

网友:
实在不行,你就要拿下来重焊了

网友:
你仔细看看是本来就是连在一起的, 我以前也碰到这样的问题,检查发现本来就连在一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