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诊断卡提示 — — ,上面所有灯都是正常!无显示, ...
主板诊断卡提示 — — ,上面所有灯都是正常!无显示,怎么修呢?

楼主(2008-06-11):
主板诊断卡提示 — — ,上面所有灯都是正常!无显示,怎么修呢?
------------------------------------------------------------------------------------------
更换CPU,
[
]
主板诊断卡

网友:
台式机主板,还是笔记本主板,
要是台式机就是不跑CPU了,按照供电,时钟,复位顺序挨个检查吧.

网友:
台式机主板, 845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bbs/thread-5438-1-1.html

网友:
修什么问题的主板你都把所有电压都量一遍。没错的。不要把测试卡当成是什么大不了的东西,你这一般是没有PCIRST讯号。或者有PCIRST就是当00.不同的测试卡可能不一样。反正就是CPU还没有工作

网友:
菜呀,不知道测试点,只有全靠POST卡了。

网友:
4楼给的贴子好好看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