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6-11):
前几天连续下雨.空气潮湿吧.打开显示器后黑乎乎的什么也看不见.好久才慢慢亮起来.才有图像..今天一开有正常的.问高人是空气潮湿还是老化了.要寿终正寝了
显示器

网友:
管座受潮引起的,用风枪吹吹也能好一点.要不然就换一个管座好了

网友:
受潮使底版的管座接触不好,或者是氧化造成的

网友:
今天开机有正常.看来是管座受潮.还能撑得段时间.谢大家的帮忙

网友:
这样的管座最还话一个,没多少钱的

网友:
钱很少,几块钱而已,这个是最简单的问题,在网上找一下,有很多答案的

网友:
呵呵,简单啊,换吧,别这么小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