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83627thf 坏了

楼主(2008-06-11):
老大我的462主板里的w83627thf 坏了,可以用w83627hf-aw代换吗?
主板

网友:
不可以的,前者thf是代温控功能的, 后者hf-aw不代这种功能,但是后者坏了,可以用前者代换.前者坏了,就不能就后者代换

网友:
不一定,可以代换试一下。有的是可以的。
注意,THF-A 和THF 不同,前者是ASUS专用的。你的是THF后者吧?

网友:
是的,我的是thf,我换一下试试
我的主板是磐英7k6d 462 的主板,现在不加电,量开机排针上有4.8V电压,14脚的三极管也没问题,但是没法开机,我记得威盛的主板是南桥开机,是不是南桥坏了呀,我强行加电,I/O很烫。我测了CMOS电路也没问题!
[
]

网友:
南桥是什么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