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B真的挂了吗?

楼主(2008-06-11):
一块火龙王865PE主板上CPU诊断卡跑C1正常应为E0,拿到电子城维修。我看他量了一下CPU假负载。换了I/O再刷了BOIS还是不行。于是他对我说。北桥挂了。我很疑惑。第二天就去华强北电子城买了打值卡。发现AGP的AD线阻值相同。ADDQ也正常。PCI上的测量数据正常。DDR内存上的AD线有两组数据。不知是不是A线和D线分开的。(要查一下张老师的资料)和正常主板上的数据一样。另外北桥的供电正常(根据断箭的资料测量)请问。北桥是否真的挂了?如果挂了为什么打值卡上无异常?到底怎样确诊NB?
因买了打值卡。我又测了一块被电子城判死刑的板子。同是火龙王865PE。上假负载。打值卡一切正常。上CPU时诊断卡四个电源指示灯亮。RESET和OSC灯不亮(正常时全亮)且这时打值卡测量AGP和PCI上的复位电压很低只有0.07显然不正常。
请问这一块主要又是什么原因?

网友:
第二块供电不正常,时钟也不正常!!!!

网友:
没有复位电压,检查主板的供电和时钟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