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电脑开机停留在LOGO处,未死机

楼主(2008-06-11):
一台神州电脑,用的是精英P4M800的板子,VIA芯片组的,已组成最小系统,主板,CPU,内存,开机停留在“神州”LOGO处,键盘灯可以自由关闭,热启动组合键也可以用,启动后总是停留在LOGO处。
      CMOS已放电过,还是这样,请教是什么问题引起的?

网友:
检查PS/2口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如果有BIOS,可以刷一下。。。这是我个人的看法

网友:
建议您先查查是不是硬盘或数据线的毛病,不行的话就刷下BIOS

网友:
先排除不良部件的情况,如硬盘连接线等,再不行就刷BIOS

网友A:
我今天也遇到一块IBM的主板也是这样,问题还没有解决.怀疑是BIOS问题

网友:
,都说了已组成最小系统了,只有CPU,内存,主板和电源,没接硬盘和其它东西,更别说硬盘线了。

PS2口是正常的呀,键盘可以用,至于电压,偶不会测量。

看到论坛上有人遇到这样的问题,不过他们都是死机,而我的是未死机,要不然键盘怎么可以用呢?

新手,如果犯了常识性的错误,请予以指正,谢谢

网友B:
应该是在检测外设的时候当了。你没说能不能进CMOS.如果可以进CMOS,进CMOS关闭一切外设,如网卡,声卡,USB,软驱。然后再开机看看。最好是开机按TAB键,看到开机自检画面。看看是检测什么不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在检测外设的时候当了。你没说能不能进CMOS.如果可以进CMOS,进CMOS关闭一切外设,如网卡,声卡,USB,软驱。然后再开机看看。最好是开机按TAB键,看到开机自检画面。看看是检测什么不过。

不能进CMOS,只是在LOGO画面定格,也没有任何提示,虽然键盘可以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今天也遇到一块IBM的主板也是这样,问题还没有解决.怀疑是BIOS问题

解决的话告诉我一声,谢谢

网友:
刷BIOS 和换内存试试!

网友:
关键是品牌机的BIOS不太好找!个人感觉是换个BIOS芯片重写,祝你好运!

网友:
重插内存就可以啦!!!!神经电脑就这种毛病多

网友:
先进入bios设置恢复成默认设置看看
已经是最小系统了建议换配件试试
先内存后cpu
还有电源
再不成就是主板的问题了
条件允许就刷bios看看
还不成的话。。。。建议换板或转给同行修
感觉楼主并不是个熟悉芯片维修的
自己贸然动手的话有可能故障扩大化
刷bios建议另找块芯片刷,别用原机的
一旦不能用的话可以再换回来
以免引起不必要的纠纷

网友:
我怀疑是BIOS的问题占的多一点,可以先刷试试看

网友:
是什么型号的啊,你看下电容有没有坏啊

网友:
如果硬件没有问题,建议检查内存条和内存插槽,一般就在这一块了,忘了说了,内存条烧过引起主板内存线路损坏也有这种情况

网友:
一个建议,把排线都拔了在试下,尤其是重起线

网友:
刷BIOS,品牌的BIOS可以到论坛找,一般都可以找到的,如果是LOGO你按下TAB看检测到什么地方,不行放入诊断卡就知道什么原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