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BIOS无时钟引脚的控制问题之我见

楼主(2008-06-11):
这个问题是在笔记本板块提出来的,但我仍然将它放到板卡区当作BIOS问题来讨论。

http://www.chinafix.com.cn/bbs/v ... p;highlight=w49f002
http://www.chinafix.com.cn/bbs/v ... p;highlight=w49f002
上面的两个帖子里提出了无时钟引脚的BIOS工作问题,尽管有些回帖,但答复不够满意。
现在就读模式(最常用的模式)来看看这个问题应该怎样解决。先翻译一段这个BIOS芯片资料里的内容:

读模式
W49F002U的读操作是由CE和OE控制的,为使主机从输出得到数据两者必须都为低电平。CE用于器件选择,当CE为高时该芯片不被选取并且只消耗待机电源。 OE是输出控制,打开输出引脚的数据通路。当CE或OE为高电平时数据总线呈高阻态。更详细请看时序波形。

下面发表我的看法:
那么我们就来看看时序的波形。 我们从下面的波形图中可以看到:在CE和OE为低电平的时间内,送出了2个字节(共16位)数据,而这个时候主机的总线处于低阻态,并接收输出的数据这样就完成了一个字的读操作。

对于写操作可以用同样的方法来分析。根据资料指出,编程电压Vpp是由内部电路产生的。

因此,我认为实际上CE同时也起到了时钟的作用。我的说法如有不妥,请跟帖指出,谢谢。

芯片资料从下面的链接直接获得。
http://www.datasheetcatalog.org/datasheets2/31/311181_1.pdf

网友:
好贴,我虽然看得不是太明白,但是心中还是知道一点。

网友:
CE同时也起到了时钟的作用 我觉的有道理  就像现在很多AMD主板南北桥是集中在一起的  电子技术的发展很快我们应该用发展的眼光来理解问题 我也是意会 张老是真正理解了

网友:
我认为过程是这样:
由主机给低电平CE,然后给低电平OE和地址信号,然后等待接收数据。一旦有输出就接收。
因为只要有一个为高就是高阻态,也就是脱离总线。结束的时候CE给高电平BIOS就自动脱离了。
如果还需要数据就再反复上面的过程。

这样我们有了如何开始,如何工作,和如何结束 的全过程,而且也没有用到时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