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吱吱大家来看看

楼主(2008-06-11):
电源插上交流电电源不开机,接上负载就有吱吱声,不过2分钟左右后声音消失,消失后需取下交流电等一会再插上,又会有。电源输出正常。正常使用中。

目测无明显电容故障,

听,就知道声音在T1变压器附近,但无法确定是哪个无件发出的,随便换了交流电输入两个大电容故障依旧,可能是变压器吧声音吧,不确定。。板上变压器元件无松动现象,求高手指教

网友:
我有一个电源也是这样,应该是频率下降了,不接负载就没有声音。更换102 1KV的小电容故障解决,最好把散热片附近的小电解电容也一起换掉。

网友:
谢谢拉各位,我修了一晚上终于修好了。不是电容问题,是130K 电阻变小,是个大电阻,白色的那种。只有25K了,换了就好拉 哎,换电容费了不少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