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 屏幕刚好一半白屏

楼主(2008-06-11):
明基 屏幕刚好一半白屏,接触不好.轻拍下有时正常.查起来有点没头绪.对屏不了解.不知那出问题?????

网友:
这个应该是屏的问题,有可能是压膜的问题。。。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可能是驱动板上哪个元件虚焊了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压膜的问题.要怎样解决好????

网友:
这个故障现象,换屏线就好了,不知你这个行不行

网友:
回复 网友B:

故障出现时.在驱动板上手能碰压的地方.我都按压过了,没反映

网友:
回复 网友C:

那里的屏线??屏里的.还是屏外的???????????

网友:
是屏上的驱动信号线,要专业设备才能搞!!!!

网友:
屏线重插看看,或者换一下

网友:
先检查驱动板和屏基板电路之间的排线是否存在接触不良的现象.另外就要检查屏基板电路上的软排线是否有接触不良的问题.

网友:
虚焊先查,然后查信号线是不是好的,代换一根试一下, 估计这个故障好解决,我修到过的有手拍一下显示器就正常显示的,打开后看不到有虚焊的地方,先不管,焊一遍再说吧, 然后我焊过只后那液晶就好了!

网友:
80%是屏坏了,把屏线丛擦一 下,不行的话那就是屏坏了

网友:
恐怕不是接触不良的事情!要是接触不良!怎么会有一半的屏是好的呢!

网友:
这个是BENQ的典型故障  MCU有问题 更换就好了

网友(2008-09-12):
恭喜你,屏电路虚焊啦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的!就是屏的绑定接口有问题,需要专业的绑定机也就是超声波热压仪,一般工厂才能做。你现在只有通过其他办法看能不能让它接触好再固定。不清楚绑定机的可以去搜索一下看完就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
是屏问题,是可以修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