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喜HL1701A的液晶被雷击了,提供一下图纸或维修思路?"(已解决,谢谢!)

楼主(2008-06-11):
一台七喜HL1701A的液晶被雷击了,能否提供一下这个显示器的图纸或维修思路?
初步检查外接12V4A电源严重烧坏,驱动板五个保险坏了,高压板12V接入处有一个F1下面标有5A32V,也断了,量了各处没有明显短路的情况,在通电情况下,12V以外的各点电压都没有,很低,请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下面是各部分的图片:

网友:
说实话 听楼主的描述就是给你图纸你也修不了
完全没有思路,就是给个原子弹也要兹花玩了~
建议楼主强化基础知识,不要依赖图纸

网友:
我自己感觉还有点电路基础,如果有图纸,这个目前看主要在电源部分,前面说了,主要是雷击的,12V外接电源已经烧坏,我只业余修过几台液晶显示器,不是专业维修,是业余的,但现在是非常爱好硬件维修(目前工作是管理一些服务器和网络设备),超级版主不要笑我,能给指点一下也行,谢谢了.

网友:
估计维修价值不大,主控和MCU可能都坏了。一般雷击短路后都是这样的。

网友:
你发的图片确实超清晰,光线、角度、距离,拿捏的很好,在下佩服。
这个论坛最吸引人的地方就是:乐于助人,奖罚分明。
想要高手帮你,就要告知大家,你的检修过程,你在哪里碰到困难了,越具体越好。
FB、F1、换了没有?后级有没有短路测了没有?AT1976-05A坏了你是咋测出来的?
我比你的疑问还多。相信大家也是这个感受。
菜鸟我给你的一点点建议,不要介意 与君共勉

网友:
  谢谢楼上这位兄弟指点,本人是一位新人,不太懂得论坛的一些规矩,没有说清一些过程,也是太急了,本来是在网上一阵狂搜,感觉这个论坛还不错,就发到这里想寻求大家的帮助,不管是什么建议,都是对我的莫大帮助!不要象有的高手那么看不起新手,这是我的心理话,我想我以后会经常光顾本站的.
  另外,还要非常感谢您对我发的图片的表扬,本人有些受宠若惊,如果本论坛要搞个发图比赛什么的,我会更加努力的,到时跟大家一起交流探讨,再次表示感谢.

网友:
岭南飞雪 说得太好了,能这样指导新客人,已经是一种乐于助人的表现了!

网友:
看电源口像是一个接地的电感烧了.反烧的件全换了,试试.幸运的话OK

网友:
  承蒙“岭南飞雪”兄弟指点,我也静下心来认真仔细检查,关于AT1976-05A,我已在“电源芯片AT 1796-50A G5316A的 各脚功能和代换的型号?” 的求助帖中得到“心地飞翔”兄弟提供的PDF,在这里再次对他们表示感谢!
  现在检查情况是:明显该换的地方都换过了,12V转5V的电源部分查出电源块旁边的IN5822肖基特二极管性能变差(正向为500多欧,反向为300多K),因找不到同样的管子,换了一个FR303,现在测试5V输出将近4V,而且不稳,测试其它测试点,1.8V,3.3V正常,屏接口处的5V测试点无电压,没有短路情况,其下面接一个3495M,后面还有一个三极管驱动,再后面经一个电阻接到GMZAN3SL主控芯片的30脚。烦请有时间的兄弟帮忙分析一下,不会是主控或MCU有问题吧?我想先看能否先解决5V电源不足不稳的情况,再确定主控或MCU的问题。

电源部分电源块和二级管

TP109 5V测试点图片

网友:
现在是5v感觉不对,先不要关心它,重要的是确定信号处理那部分是否正常。把5v去信号处理部分的电感去掉,用电源5v供电,确定信号处理这部分有没有问题。如果没有问题就好办了(毕竟5v供电好修些),如果有问题先修这部分。简单了就处理,复杂了就换通用板。有时间,想学习了可以研究研究。没时间,不如直接换板省时。对搞维修的来说时间就是金钱。

网友:
好!感谢岭南飞雪兄弟给我的思路,正好跟我的想法来了个逆向操作,非常实用的维修方法,使我又学到了新的思考方法。今天就试试,确定好故障位置,实在有难度就换块通用板解决,等有时间再研究研究。

网友:
岭南飞雪兄弟,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按照你的思路,我已经试验成功了!我把所有电路都接上了,屏幕上已经正常显示了.现在问题就在这个5V电源上了,应该就是这个电源块,和肖基特二极管了.而二极管我已换过,就是这个电源块的问题了.但现在没有这个电源块.还想请给我提供这个电源块的"我心地飞翔"兄弟以及有可代换型号的兄弟帮忙找一下,就差这个电源块了,谢谢各位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以上朋友说的对,你要先修出5V电压出来
然后才考虑其他电压的转换.DC-DC很好修,如感觉后级短路可采用断开电感来验证是电源本身有问题还是负载有问题.
把供电修正常.如果按开关机键,电源指示灯能正常转换,基本说明程序无问题.如转换不正常再检查程序的事.如果怀疑是程序问题就报屏型号上来找我要吧!

网友:
楼主用什么拍的照片呀,感觉不是用DC拍的,是用高像素的摄像头吧

网友:
建议换通用板啊,省事.且没有后顾之忧!

网友:
谢谢欣雪版主的关心,也谢谢这几天来关心帮助我的所有朋友,大家的无私帮助让我非常感动,这个问题应该说基本解决了,现在就是DC-DC的转换问题了,只是手头没有可以代换试验的电源块,所以要等明天的结果了.这几天的学习,维修的整个过程,使我学到了很多东西,自己感觉提高很大,很快,以后还要请你们多多帮忙了.再次对这几天给予我帮助的朋友表示感谢!

      另外"盘锦小东"这位兄弟真能逗,高像素的摄像头都比DC好了,以后我就用摄像头了.呵呵!可以告诉你我这是用一台带DC功能的摄像机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