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GA接口线断了

楼主(2008-06-11):
今天接到一液晶显示器,它里面的VGA母头和插在驱动板上的线断了,插上驱动板上的接口的13口,其中有两口是空的。空的两口是第5。6两口。一共有11根线,现在不知道这11根线接到VGA头上,哪三根是红绿蓝,还有哪两根是行场信号,我找了接起来,没有反应,很明显是接错了,不知道哪位手边有这样的VGA线,可否告诉一下,谢谢~!

网友:
都没有人知道吗?如果有现成的VGA头拍个照片给我吧,太感谢你了!

网友:
1.2.3.5.6.7.8.10.13.14              红心.绿心.蓝心.宗.红皮.绿皮.兰皮.黑.黄.白.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接到一液晶显示器,它里面的VGA母头和插在驱动板上的线断了,插上驱动板上的接口的13口,其中有两口是空的。空的两口是第5。6两口。一共有11根线,现在不知道这11根线接到VGA头上,哪三根是红绿蓝,还有哪两 ...

看看这不知道对你有没有用

网友:
我觉得你完全可以,测一下那个断的线序,按那个线序接不就行了吗,何必那么麻烦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