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7VT600-RZ主板不能重启

楼主(2008-06-11):
开机正常,上4位主板测试卡第二排倒数第二灯:+5V和倒数第一灯+3V、-5v不是很亮,测试卡代码26、25然后能正常开机了,但系统后启或者直接按RESET后,RESET灯亮,然后代码还是26、25(一直没变化),但不能重启,求版主帮忙。。

网友:
检查按下复位键后主板的工作状态用以确定故障范围。

网友:
复位电路有问题,复位信号不能送到,导致的!!!查复位电路!

网友:
楼主,以后发话题最好别指明让哪个帮忙。。人家也有人家的事。大家帮忙就好了。

网友:
你看检测的样子是在机箱里检测的。也许复位那个按扭有问题。先排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