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屏上的可调电阻的作用?

楼主(2008-06-11):
液晶屏上的可调电阻的作用?

网友:
以前我也想过这个鸟东东做什么用,不敢去调它,

网友:
控制 亮度的   没事  调你的

网友:
小心调OVER了哈哈

网友:
调字符虚实用的吧,有的是亮度

网友:
这种电位器只要不把它调坏随便调都可以

网友:
是调对比度的

网友:
我调过是调亮度的

网友:
对比度可能性大点哟

网友:
是奇美屏吧,是调亮度的

网友:
我怎么遇到是调颜色的呢?曾经碰到过一17的颜色不正常,电位器一动就粹了,换了个光头上面的小可调后偏色,稍微动一下就好了

网友(2008-07-18):
是的,就是调亮度的,我也调过没关系!有些可调接触不好会引起花屏!

网友:
本人很想知道是调什么的,不知你们哪个说的对?

网友:
我上次试过一次,倒把屏给修好了。
是这样的,我接修一台联想17寸的液显,故障是用不了多久就会白屏,刚开始以为是屏线的问题,重插到第3次的时候我就不怀疑屏线了,修到没办法的时候了,我看到屏上有个小洞,里面是个可调电阻,当时我也不知道它是干什么用的,我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态度将它来回旋转了几下,又把它调回原位,结果后来这台机器再也没有白屏的现象了。呵呵。

网友:
我调过一次了。不过好像没有什么变化,反正是很少调。我个人认为是调对比度的。

网友:
屏上这个可以调亮度的

网友:
呵呵   学习   没有动过你东东

网友:
这是调水波文的,你们好好观察下

网友(2008-09-24):
你们说的真是我想知道的 太谢谢了 看来还是得胆大心细呀

网友:
好好观察,亮度对比度都有可能.

网友:
这东东容易调坏,调的时候要小心,不小心就要赔钱。呵呵。

网友:
我也遇到了一个用一段时间白屏的.$$$调一调试试.

网友:
到底做什么用的啊,不知道听哪楼的。

网友:
没注意过,
下次来机器的时候看看,试一试,

哈哈,

网友(2010-02-03):
是调颜色的,我的就有一个坏了,,现在找不到电阻更换。。该电阻是四个引脚的,哪位仁兄知道用哪种电阻来代换/?可调范围该选择多大的???

网友:
调Vcom的

液晶加电压不能一直加一个电压,不然很快老化
所以一般的做法就是不停的加正的和负的电压,Vcom就是这个电压的中间电平,调好了正负的电压差别就很小,亮度变化就不大

调整的时候是开一个2像素*2像素的格子画面(这里的像素是RGB像素,所以实际画面放大看是黄色和紫色间隔的)在Vcom没有调好的情况下,正负电压不平衡,就会有闪烁情况

网友:
是调VCOM电压的,VCOM电压不对会色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