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Q FP737S没信号输入

楼主(2008-06-11):
客户有一台BENQ FP737S开机后电源灯能亮,待机时没有提示图标。。

最后我用B801来代换上去之后,把推挽电路部分加了焊。开机拷了一天没事,送出去一天了,也没事,应该没事了。在此我要感谢张天伟,还有长风版主,对你们无私的教导,我深表敬意,谢谢了!

网友:
问题没说清楚啊 ,指示灯亮,是绿等还是黄灯,不把问题说清楚别人怎么帮你撒?

网友:
这个问题肯定是高压板有问题,没有高压。。。。认真检查下高压电路的几个三极管

网友:
如果待机时不显示任何东西,也正常,如果插上信号线提示超频或无信号输入,检查驱动板和MCU程序,及MCU

网友:
看来还是电源高压一体板的问题,C5707   FU9024  等问题未解决》》》》》》》》》》》》》

网友:
这个以前有个修电器的帮忙修了一下,然后能用上一个星期,一个星期就不行了。据维修的老板说是以下这东西有问题,但具体是什么原因,他也不清楚。。

网友:
PF751 是12V保险,给高压板供电的。一开始时肯定是高压的功率组件过载导致保险烧了,这种情况有的换完保险也有没事的,少。关于这块BENQ的电源高压一体板的维修论坛里有专贴,因为故障太经典。

网友:
回复 网友A:

12V的保险没得买吖。找个12V的稳压二极管来代行吗?

网友:
呵呵,找个12V的稳压二极来代替12V保险~~~~~~虽然论坛是讨论问题的地方,但如果大家连很基本的电路基础与知识都不理解,我相信就算在这里讨论多久,都没有意义,所以,真的应该好好强化一下电路基础知识 再来提问。。。。。。。

网友:
呵~呵~
直接用一小截铜丝就行了

网友(2009-02-04):
那个ic751是多少?我的被别人拆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