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本本的高压条如何接线的

楼主(2008-06-11):
请问下本本的高压条如何接线的? 我有好几个IBMR23本本上的高压条,想改个试灯用的,它的接口不像一般的接插件,是那种合上去的,不知道那位大虾知道,或者发个原理图给我

网友:
本本高压条和液晶高压条的原理基本是一样的.接口一般就分为供电.ON/OFF控制.地.亮度控制.要注意的就是高压条的供电.有的是5V供电.还有的是其它不同的电压值.在改高压条的时候要注意一下.

网友:
一个主供电,一个接地,一个信号电压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