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很烫不一定就是坏的

楼主(2008-06-11):
有一次修865板,卡显FF,内存供电管很烫很烫,我就以为它坏了,但一测它的电压,是正常的,后来把北桥压了一下,跑码了。于是吹北桥。结果是搞好了,后我又去摸那个内存供电管,依然很烫,差不多可以烧开水了。但机子能正常使用。我试了一天都没事。

网友:
是电路中还存在问题吗? 还是板子起初设计有问题

网友:
能用不代表没坏把??

网友:
可能负载功能太大!!!!要检查电路!!

网友:
你说的情况不是没可能。我以前用过一个技嘉板(8IPE1000-G)。就是这情况,我买来的时候发觉很烫就加了散热片,半年后出手(把散热拆了),那板到现在还在正常使用着呢(就在我隔壁 )。后来又用过一个华硕的945板,SB烫的很,到现在也是在正常工作着。估计这和板的设计有关系。

网友:
楼上说的技嘉的是AGP和内存槽中间那两个管吧,这个管最好换成大管,SB烧的很多都是因为这两个管。

网友:
对啊
技嘉的板,它的设置有点问题]
AGP供电管经常发现能正常工作,但很烫,还有就是板的背面发黑了

网友:
应该是不正常了,看看输入极电压是不是高了,虽然输出是正常,但是输入高了温度就很高,比如本来5V输入,结果12进来了,管子怎么可能不烫,如果是内存供电的话肯定会不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