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通报』用于解决BenQ机器出现的死机不良

楼主(2008-06-11):
用于解决BenQ机器出现的死机不良

网友(2008-08-30):
我下载了   怎么 打不开 说是文件损坏!老天!晕死  楼主 你再好好看看

网友:
这么多下载的都没有问题,是你的问题。我也下载试了一下,没有问题的。你不是回帖骗分吧!!!!!!!

网友(2009-04-25):
也不一定,你试试解决方法:

不用保存,而是用打开,在打开后用另存为就可以了。
别,需要用清理软件清理一下下载内容,这样才会再下,不然只会一个结果,因为XP“聪明”,说已经有了,不要下了。

咱们论坛有这个问题。不知是我电脑设置问题还是其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