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s651 ce带工主板,pg和cpu复位低,其他正常

楼主(2008-06-11):
sis651 ce带工主板,cpu的pg和复位低,只有0.85v,上拉端有1.76,被拉低了.我测量sb后面的一贴片电容,一端地,另一端的对地阻止也是0,对地短路,这条线是直接从sb出来的.(另一块好板子有40的阻止),我认为是sb挂了,且sb发烫..高手们帮判断下,如果sb挂,我就留着当配件了...

网友:
按照你说的情况应是了!!!!

网友:
南桥上面的电容是一面接地的,如果两面都接地那估计是南桥挂了,你可以打一下PCI 的 AD线 确认一下!

网友:
留着当配件吧.说不定哪天能把这个破板子卖个好价钱....

网友(2010-01-07):
应该是北桥坏了。。。。。。。。

网友:
看一下 南桥周边的供电管如1117之类的  供电正常不??    南桥发烫基本可以确定sb   over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