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不加CPU可以启动吗?

楼主(2008-06-11):
接电源,主板灯亮,灯是电源直接供电的吗?

网友:
不可以启动,只能说是上电!!!上电或者说是加电,电加与启动是有区别的!
加电只能说明主板电源部分工作正常,不过要启动的话得由CPU去执行BIOS中的程序然后再交给操作系统去由用户使用!!!

网友:
不上U只是机器没开始工作而已,电压,时钟全正常!

网友:
478及以后的应该是不上CPU或是假负载CPU主供电不正常的!

网友:
1 板桥正解,看到楼主对启动的理解与我们不一样。
2 接电源,主板灯亮这只是部分板(如华硕板)才有的。它的供电是由ATX5VSB经过主板待机电路供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