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主板

楼主(2008-06-11):
主板型号MSI KT6V 专用芯片MS-7 南桥VT8237
现象是,无法开机,强行开机能点亮。
测量--开机针无供电
实在查不出哪里有断线,想问问,有没有坏哪个元件,已经跑电路跑半天了,无结果。

网友:
就查开机电路!!!这个你得自己搞!

网友:
检查5VSB和3VSB有没有,然后再跑线,少做无用功

网友:
这个你可以向老大求助,可以给你指点下,要不自己跑开机电路去哇....我就跑不了,买个小铜刷再跑,一跑就晕

网友:
这个只能靠你自己跑线路了,把PW的电压查出来后这个板问题差不多就解决了,我搞过一块915的板,拿过来也是不开机,开关排针上没电压,后来跑线路发现有两个小三极管烧坏了,一个保险电阻都不知道弄哪去了,后来换上后就好了!

网友:
修主是件很细心的事就好像绣花一样的 首先你要学会跑电路 主板中有四大电路触发电路 核心供电电路 时钟电路 复位电路!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的!工夫不负有心人!

网友:
顺着开关走线就可以了,应该能走到一个三极管或者是场管,换掉就OK了

MSI KT6V 是MS-71XX?

这个号如果提供下,我就能帮你看下图纸了

网友:
就是MS-7  后面没东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