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笨问题

楼主(2008-06-11):
请问CPU主供电和内核电压都是属于VCOVE吗?  请高手解答一下,我给这两个电压搞糊涂啦~~~谢谢帮忙!!!

网友:
你说的内核电压是在370的CPU上才有的,但是和主供电是一个意思

网友:
谢谢,查过资料啦~~~~~~~~~~~

网友:
那请问,主供电和核心电压是一回事么?现在的电压太乱,我也弄不明白。核心供电是什么呢?

网友:
另外,我有一本书,主板维修的。看起来好像挺权威的,那里面有最新的CPU的供电,里面说的其它CPU也有内核供电,书上是这么说的。我也不知道相信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