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Inspiron 6000 开机无显

楼主(2008-06-11):
Dell Inspiron 6000 开机无显,四位诊断卡先显示02 98 、FF 41就此停住,接硬盘时,亮一下灭掉;不接硬盘,硬盘等长亮。望高手给点意见!!
硬盘

网友:
你的情况没有说明白...
你先把简单的处理下,比如换内存或换CPU等等..
既然跑码代表前期电压都到为了..

网友:
内存、CPU都已换过,故障现象一样。
[
]

网友:
待机电压以及开机后电压都正常,就是不显示,真不知道怎么修了??

网友(2008-10-27):
描术的太不清楚了,帮不了你

网友:
拔内存后比较电流有否变化

网友:
各电压全正常 建议刷下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