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 Aflash BIOS 更新步骤(转载)

楼主(2008-06-11):
第一次使用本系列主板

请将一片乾净 , 未格式化的磁盘 A 磁碟机中,然後在 DOS 提示符号下键入 FORMATA:/S ,或在 Windows 作业系统中的控制台打开新增移除程序,点选开 机磁盘然後选取建立磁盘,依照提示的讯息操作即可制作出一片没 有 AUTOEXEC.BAT 与 CONFIG.SYS 的开机片。

接着请将主板序入光盘将 AFLASH.EXE 复制到您的 开机磁盘或者叁阅华硕档案下载网站取得最新版本的 AFLASH.EXE BIOS 更新工具程序得先解压缩後再复制至开机磁盘

注意:
AFLASH.EXE( 解压後 ) 只能在 DOS 模式下执行,并且不能在 Windows 的 MS-DOS 模式里执行,所以无论要备份或更新 BIOS 内容,您都必须制作一片开机片, 并且将 AFLASH.EXE 拷贝到该开机片中执行。此外,在 BIOS 的装置开机顺序中,您 必须将软驱开机的第一顺位。

BIOS 升级程序(在需要时)
使用 AflashBIOS 更新程序更新

1.下载新版的华硕 BIOS ,并将它存在磁碟片中 .

2.用上述的磁碟片开机。

3.在 A:\ 的提示符号下执行 AFLASH.EXE( 解压後 ) 。

4.在 MAINMENU 中选择第 2 项 UpdateBIOSMainBlockFromFile 。
接下来请叁考 [2.Update BIOS Including Boot Block and ESCD ] 之说明。

5.完成更新程序後,离开 BIOS 更新公用程序掉电源。

6.重新开机,并按键进入 BIOS 程序画面。您必须先选择 "LOAD SETUP DEFAULTS" 来启动新的 BIOS ,再依选单调整设定其它项目。

警告!

如果在更新 BIOS 的过程中遇到困难,不要关掉电源或是重新开机,只要再 重复更新的程序即可。如果问题仍然存在,将备份在磁盘原版 BIOS 重新写回 去。如果快闪内存用程序成功完整地完成更新的程序,则您的系 统可能会无法开机。如果无法开机,请洽各地的华硕经销商 , 或华硕电话服务热 线。

如何使用 BIOS 更新公用程序

AFLASH.EXE( 解压後 ): 是一个 BIOS 更新公用程序可以用来更新主板BIOS 。 在开机时,从萤幕左上角所显示的最後四个数字可以知道 BIOS 目前的版本,数字 愈大表示版本愈新。本程序 DOS 模式下执行。

注意: 以下所提供的显示范本并不一定代表您系统里所看到的画面。

Flash Memory Writer Utility

注意: 如果 Flash Memory 是 unknown 表示这个快闪晶片 , 已经有问题不能被写入升级 ,或是不支持 PnP BIOS, 您应该改用 flash.exe 公用程序新。

更新公用程序单

1.Save Current BIOS To File ( 在电脑能够正常运作时进行 )

这个选项允许您将目前快闪内存复制到磁碟片上。

您可以此将主板始 BIOS 备份,以便需要时将之重新安装回去。但首先您必须具备 AFLASH.EXE( 解 压後 ) 程序当开机磁碟的磁碟机 . 然後在 DOS 下利用 [FORMATA:/S] 制作一片开 机磁碟片 , 里面不要有 AUTOEXEC.BAT 以及 CONFIG.SYS 两个档案

之後 , 选择选单中的 [1] , SaveCurrentBIOStoFile( 储存现有 BIOS 至档案 ) 的画面会出现 . 然後 , 当询问 档案名称的问句出现时 , 请输入一个档案名称 ( 譬如 A:\XXX-XX.XXX) 然後按下 .

2.Update BIOS Including Boot Block and ESCD

这个选项可以更新 BIOS 的开机磁区、从另一个 BIOS 档案更新 ACPI 的 ESCD(Extended SystemConfigurationData) 叁数值。这个 BIOS 档案可以是个新档,或是由 SaveCurrent BIOStoFile( 储存现有 BIOS 至档案 ) 所备份的档案,新版 BIOS 档案下载方法请叁考 下一页说明。欲更新 BIOS 档案,请在主选单上按下 [2] 然後按下 , 接下来出现 UpdateBIOSIncludingBootBlockandESCD 的画面,键入欲更新之 BIOS 档名及路径 ( 譬如 A:\XXX-XX.XXX) ,然後按下 .

接下来的画面请您确认是否要更新,请按下 Y 开始更新动作。

更新程序更新 BIOS 资讯,当程序时,会出现 FlashedSuccessfully( 烧录成功 ) 讯息。

请依据以下画面指示完成 BIOS 程序。

使用华硕 EZ Flash 更新您的 BIOS 程序

华硕 EZFlash 程序能轻松的更新 BIOS 程序 可以不必再透过开机片的沉长程 序或是到 DOS 模式下执行 . 此程序在 BIOS 韧体当中 , 只要在开机之後 , 系统仍 在自我测试 (PowerOnSelfTest,POST) 时 , 按下 "ALT" + "F2" 就可以进入 EZFlash 程序

1.从华硕网站上下载最新的 BIOS 档案 , 将档案储存在磁盘.( 请准备一张纸将 BIOS 的档名写下来 , 因为接下来你必须在 EZFlash 的更新画面中 , 写入正确的 BIOS 档案 名称 )

2.重新开机 .

3.在开机之後 , 系统仍在自我测试 (POST) 时 , 按下 "ALT"+"F2" 进入如下图的画面 , 开 始执行 EZFlash 程序

4.把存有最新的 BIOS 档案的磁盘磁碟机中 , 如果你跳过这个步骤直接进行步 骤五 , 而没有将磁盘磁碟机 , 你就会收到一个错误讯息 , 即 " WARNING! Device not ready ".

5.当 "PleaseEnterFileNameforNEWBIOS:_" 的讯息出现时 , 键入从华硕网站上下载的 BIOS 程序 , 然後按下 "Enter".EZFlash 会自动侦测出磁碟机的磁盘您键入相同 档名的档案 , 接着会出现如下图的画面 . 如果您不小心输入错误的 BIOS 档案名称 , 会出现 " WARNING! File not found." 的错误讯 息 . 按下来清除这个讯息 , 然後再键入正确的档名 , 按下 "Enter" 即可 .

6.在上图的画面中询问是否继续更新 BIOS 程序 按下 "Y" 为继续进行更新 BIOS 程序 ; 按下 "N" 则为离开 EZFlash 程序 , 重新开机而放弃进行 BIOS 更新的动作 . 在上 图中 , 如果您键入 "Y" 会出现如下图的画面 .

7.按下 "Y" 来完成上图中主要 BIOS 区块项目的更新 .( 在更新 BIOS 开机区块的时候 , 千万不能关机或重新开机 , 因为这麽做可能会导致系统开机失败 .)

8.当更新程序完成之後 , 会出现 " Press a key to reboot " 的讯息 , 按下任一键来重新开 机 , 此时系统就会以新的 BIOS 程序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