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解密软件

楼主(2008-06-11):
这个不需要编程器就可以看到索尼的机器密码, 但是有要求, 就是要能够进入windows
我参考了这个连接:

http://www.pc-doctors.com/other/free-info/sony-vaio.htm

然后自己稍微改了一下, 现在在windows xp下面可以正常使用, 不需要
再进入dos了. 在一台PCG-GRV616G测试通过, 其他机器还没有实验过
大家可以帮忙检查检查
如果不行的话, 建议下载最新的ZLPORTIO.sys文件, 替代原目录下的, 注意文件名要大写
我的ZLPORTIO.sys是在一下连接下载的, 比较老了, 应该有其他资源

http://www.softempire.com/zlportio-source-downloads.html

运行后直接选SMBUS, 然后点scan, read之后在parse info就可以看到机器码和user码
Have fun with it
===============================
在PCG-GRZ上面也通过测试
在PCG-GRT上不行, sis芯片组的原因

网友:
没有换板的机可以__________

网友:
呵呵, 开机密码能解吗?? 这是一个问题!!!!!!!!!!!!!!

网友:
这个应该是扫描eeprom文件的, 好像不同与以前的算号器吧。应该和换不换板无关, 可能和板本身的系列号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