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修了个本本

楼主(2008-06-11):
自己平时主修板卡 硬盘,今天接个清华紫光的老本,型号是AL600。不显示,我先外接显示器,可以正常。判断是屏方面的问题吧,小心翼翼的拆下B壳,把高压板取出,由于这方面没修过,也没有经验。尝试性的东量西测,发现接口附近有个保险不通,取下后直接焊通,装上测试,竟然亮了,想象运气也太好了吧。测试一会发现没什么问题,我想问的是这个保险一般做什么用的,我这样直接用锡导通,会不会有什么不利影响。请高手指点一二!

网友:
所以上来问问啊

网友:
高压板的供电吧。。。。

网友:
这是高压板的工作电压保险,接好后工作正常,条子应该没什么问题,保险烧有时候是偶然性的,比如质量问题,温度造成启动电流过大等等。

网友:
接口附近的保险电阻在应急的时候也可以这么处理,一般的适配器都带过流保护功能的  保 险电阻一般只是在负载短路或者过流才损坏的,对机器起保护作用的。 也有本身老保 险电阻老化自然断路的,这种问题也遇到不少,本人最喜欢修这样的问题了 ,可惜,这种机会不常有

网友:
感谢各位的回答,因为手上没有这样的保险更换,所以只能这样了。没这个保险了,那下次是不是就会烧高压板了?

网友:
没人知道么?

网友:
烧了高压板,下回你不又有钱赚了吗......

网友:
万一没过几天就挂了 那就不划算了吧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

网友:
不会的,如果是高压板或灯管有问题烧了保险.主板给高压板供电也有保险或过流保护的

网友:
保险一般情况下这样做问题不大,但要是后极有短路了就不行了

网友:
呵呵,这样的好事还真是少有         ,屏烧保险的俺倒是遇到过

网友:
不会的

只要灯管没问题就应该不会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