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8I915PL-G主板求助!!!

楼主(2008-06-12):
帮朋友修理一台自用的电脑,症状是偶尔开机黑屏以及无法找到硬盘。换了一块显卡和好的硬盘,黑屏问题消失,可是开机后检测完CPU型号后,会出现“<CPU ID:0F41,Patch ID:0012”,此时键盘也无法使用,似乎进入死机状态。曾经在BIOS中,恢复过出厂默认设置,不知道是不是有问题。如果拔掉硬盘,现象也依然如此,请高人解答!!!谢谢了!!!

网友:
内存部分有问题。。。。。。。。。

网友:
谢谢楼上的哥们儿!我更换过其它内存,开机还是一样的信息,感觉不是内存造成的故障。

网友:
将维修进行到底

看下CPU频率是否正确,刷BIOS

网友:
也许是主板的问题吧,要不你在换下CPU试试。。。。。。像这样的问题都不怎么常见,所以只能一点点试验

网友:
CPU是3年前配的赛扬2.8G,没有超频,似乎显示那个CPUID是技嘉主板的一个功能,并不是错误提示吧。但不知道为什么不能继续自检下去,下面应该检测内存了。。。。我内存也换过,光驱和硬盘也都拔掉了,依然不能排除问题,郁闷呀

网友:
嗯,手上有个赛扬2.4G的CPU,到时换上看看吧,怎么这个机器什么都有问题啊,晕,现在看显卡和硬盘已经都有问题了。我把硬盘挂到自己机器上,5个分区能识别出4个,有一个无法进入,而且硬盘灯狂闪,其它几个分区还能进入。

网友:
你试一下,加焊CPU座,这种板很容易出现这种问题

网友:
把pci 上的所有卡 都下掉 试哈   我也碰到过

网友:
键盘不能用一般是中断问题,确定键盘是好件的情况下,我见意你先刷BIOS,我遇到过不少,都是这样解决的

网友:
换内存供电管,大部分是1084,我这的和你的问题同样,换1084就好了。
好了后不稳定的话就刷BIOS,基本都能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