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e盘加ldr出错

楼主(2008-06-12):
跳安全模式,加A区的ldr其中有行红字U_LIST NOT FOUND,然后出个对话框
Initialization error
Context:read Zone allocation table extension
Content:Maxtor techno command error.Command:53.Code:0111 C/H/S:353/3/163.
以前加ldr的时候也经常碰到上面的英文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呢。
加C区的ldr:如果是随便加一个别的6eC区的ldr的话可以进入,但是SA structure test出现红字
Checking RZTbl-PList
Sect.Count Rec.Offset Rec Length Beg.Cyl.   End Cyl.
0          36         2          1331       2249
0          50         2          3169       4087
27         54         54         4088       5006
0          110        2          5007       5278
3          114        4          5279       6210
0          120        2          6211       7142
0          124        2          7143       8074
7          128        14         8075       9006
2          144        6          9007       9938
0          152        2          9939       10870
0          156        2          10871      11018
0          160        2          11019      11402
0          164        2          11421      12368
5          168        10         12369      13316
23         180        48         13317      14264
0          230        2          14265      15212
0          234        2          15213      16160
2          238        6          16161      16642
1          246        4          16643      17612
53         252        108        17613      18582
1          362        4          18583      19552
0          368        2          19553      20522
1          372        4          20523      21492
0          378        2          21493      22462
0          382        2          22463      23432
0          386        2          23433      24402
1          390        4          24403      25372
1          396        4          25373      26342
24         402        50         26343      27312
3          454        6          27313      28282
5          468        8          29028      30031
34         478        52         30032      31035
26         532        52         31036      32039
0          586        2          32040      33043
4          590        6          33044      34047
1          604        4          34923      35950
2          610        6          35951      36978
1          618        4          36979      38006
2          624        6          38007      39034
2          632        6          39035      40062
1          640        4          40063      40236
0          646        2          40237      41295
23         650        48         41296      42354
0          700        2          42355      43413
1          704        4          43414      44472
0          710        2          44473      45531
1          714        4          45532      46449
12         720        16         46450      47541
1          738        4          47542      48633
3          744        6          48634      49725
0          752        2          49726      50817
0          756        2          50818      51301
2          760        6          51302      52421
26         768        52         52422      53541
0          822        2          53542      54661
0          826        2          54662      54738
1          830        4          54739      55903
215        836        120        55904      57068
3          958        8          57069      58233
1          968        4          58234      59398
23         974        48         59399      60563
3          1024       8          60564      61728
0          1034       2          61729      61793
4          1038       8          61794      63006
1          1048       4          63007      64219
3          1054       6          64220      65428
2          1062       6          65429      66676
27         1070       54         66677      67924
2          1126       6          67925      68486
24         1134       50         68487      69780
0          1186       2          69781      70054
48         1190       48         70077      71370
0          1240       2          71371      72664
2          1244       6          72665      72980
0          1252       2          72981      74324
155        1308       254        75669      76346
56         1564       86         76347      77744
8          1652       16         77745      79142
0          1670       2          79143      79589
28         1674       58         79590      81045
0          1734       2          81046      82501
1          1738       4          82502      83950

Checking RZTbl-HList
Beg.Cyl.     End Cyl.   ef.count    Def.count (PList)
1331       - 2249       :0          / 1
2250       - 3168       :4          / 0
4088       - 5006       :27         / 3
5279       - 6210       :3          / 0
6211       - 7142       :0          / 2
7143       - 8074       :0          / 1
8075       - 9006       :7          / 0
9007       - 9938       :2          / 0
9939       - 10870      :0          / 2
12369      - 13316      :5          / 0
13317      - 14264      :23         / 4
14265      - 15212      :0          / 92
16161      - 16642      :2          / 39
16643      - 17612      :1          / 54
17613      - 18582      :53         / 10
18583      - 19552      :1          / 4
19553      - 20522      :0          / 2
20523      - 21492      :1          / 0
24403      - 25372      :1          / 27
25373      - 26342      :1          / 0
26343      - 27312      :24         / 2
27313      - 28282      :3          / 0
28283      - 29027      :1          / 0
29028      - 30031      :5          / 26
30032      - 31035      :34         / 45
31036      - 32039      :26         / 41
32040      - 33043      :0          / 1
33044      - 34047      :4          / 0
34048      - 34922      :1          / 31
34923      - 35950      :1          / 44
36979      - 38006      :1          / 0
39035      - 40062      :2          / 24
40063      - 40236      :1          / 0
40237      - 41295      :0          / 23
41296      - 42354      :23         / 182
42355      - 43413      :0          / 5
43414      - 44472      :1          / 26
45532      - 46449      :1          / 0
46450      - 47541      :12         / 3
47542      - 48633      :1          / 50
48634      - 49725      :3          / 0
49726      - 50817      :0          / 2
51302      - 52421      :2          / 46
52422      - 53541      :26         / 29
53542      - 54661      :0          / 5
54739      - 55903      :1          / 0
55904      - 57068      :215        / 0
57069      - 58233      :3          / 0
59399      - 60563      :23         / 2
60564      - 61728      :3          / 34
61794      - 63006      :4          / 0
63007      - 64219      :1          / 25
64220      - 65428      :3          / 2
66677      - 67924      :27         / 0
67925      - 68486      :2          / 0
68487      - 69780      :24         / 27
70077      - 71370      :48         / 25
72665      - 72980      :2          / 0
72981      - 74324      :0          / 36
74325      - 75668      :25         / 33
75669      - 76346      :155        / 0
76347      - 77744      :56         / 1
77745      - 79142      :8          / 0
79590      - 81045      :28         / 24
81046      - 82501      :0          / 2
82502      - 83950      :1          / 24
然后备份出来原盘的C区的ldr,但是用原盘的C区的ldr却是A区的ldr。哪位师傅帮帮看看是怎么回事。

网友:
备出C区LDR再加载进的是A区.说明.
C区LDR没有加对
C区固件有坏,或是被人为写坏.

网友:
加A区的ldr其中有行红字U_LIST NOT FOUND                          没有找到U LIST,也就没有找到37#

直接进C区开SF
,如果C区固件也坏了
但好象你的C区固件也有问题,如果有备份C固件的话,写回去试试
但是前提是要加在正确的C-LDR

网友:
这个盘的C区的ldr我备出来一进就是a区的啊。C区的校验和是 4265,论坛上没发现有这个C的ldr

网友:
37显示正常啊为绿色,就是5e和7b显示为粉色,78显示为黄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