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78的CUP座如何取下来?

楼主(2008-06-12):
有一块板,可能是CPU座有问题,  有时用力接住CPU就能开机, 也许是按多了, 现在不管怎么按就不行了,点不亮.

请问我是把整个座子换掉,还是可以把上面那个白色东西取下检查.   但不知如何才能取下来?

网友:
不用换,你用锡炉加热,看座子边上的电容能动了,说明座也补焊好了,如果换座还是比较麻烦的。

网友:
因为我没有锡炉,只有一个风枪,那请问可以用风枪加热主板背面的CPU槽,的方法吗?

网友A:
板子平放,然后用风枪拨掉前面的小口,用大口,风速最小,温度最高,在板子下面慢慢打圈加热,CPU座下最好放些松香水,这样做不用锡炉也可以,但要有耐心。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板子平放,然后用风枪拨掉前面的小口,用大口,风速最小,温度最高,在板子下面慢慢打圈加热,CPU座下最好放些松香水,这样做不用锡炉也可以,但要有耐心。

但要注意做好NB保护,不要座子搞好又把NB搞虚焊了,单独一个风枪肯定不行,温度不够,时间长了板子也黑了 。两个还是可行的,常搞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板子平放,然后用风枪拨掉前面的小口,用大口,风速最小,温度最高,在板子下面慢慢打圈加热,CPU座下最好放些松香水,这样做不用锡炉也可以,但要有耐心。

热心人,板子平放后,是不是要找一个有隆的台面在下面吹板的底面????加松香水是不是在CPU座上加??我试过用固态松香海外吹的,不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