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管代换

楼主(2008-06-12):
请问各位师傅们:
第一:BU2527AF可以用2SC5411代换吗?
第二:显示器视放电路中的藕合电容上面写的数字和字母分别表示的是什么意思呀,比如 (104  CK )和(334J  MKT)

网友:
可以用C5411代换。电容哪个写的是容量。跟电阻差不多。最后一个数字写的是倍率

网友:
谢谢,那它后面的那些字母表示什么?是电容的种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