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问题,诸位莫要嫌弃……

楼主(2008-06-12):
请问,显示器的顶部,那个塑料皮碗(高压?),可以拿下来么?
昨天清扫显示器的土,一时激动,就弄下来了,后来装上去,没发现什么问题。不过看下面涂了胶水,不清楚有没有搞坏的可能。
请诸位大侠帮忙给俺解惑……
[
]
显示器
不清楚

网友:
高压嘴吧,当然可以拿下来的,不过你要上好哦

网友:
可我清扫完土,发现显示图像有重影,例如文字,图标什么的。不会是这里搞的吧?

网友:
那个是高压帽,如果你不是很熟练的维修员,拿下来要记得,放回去再通电,否则后果很严重,这个是修显示器、电视机必须注意的地方,那地方会产生几万伏以上的高压。那个帽如果没上好或松了显示器有可能会有漏气一样的声音。

网友:
你说的 是高压帽 还是 显现管 管座??
两个都有胶哦 都可以拿下来

网友:
不知拆下高压帽之后通电会有什么状况,是高压嘴打火花么?拆下之后工作要注意些什么?

网友:
高压冒是给显像管提供高压 23-25KV,拿下来通电很危险,对空气放电可拉10-15CM电弧,碰到器件你就倒霉了。楼上意见对,你要多学点基础。

网友:
自己不懂就最好不要自己动了哈

网友(2008-07-12):
不是专来的拆那个是有一定危险的最好找专业人员操作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