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当LOGO的N种原因

楼主(2008-06-12):
RT,以最小化系统为前提当在LOGO处。在论坛里搜了下,好象没有关于解决这个问题的专帖。请大家积极讨论,发表高见。
  完了重新整理下,供大家参考查阅。
已重新发了帖。http://www.chinafix.com.cn/bbs/thread-52118-1-1.html

网友:
LOGO????我没遇到过,只是听过是种语言什么的

网友:
LOGO显示的时候是机子在检测内存CPU的时候..挡这里也可能是内存或CPU自检不过..

网友:
i/o,桥,bios,内存供电。

网友:
2楼基本上还不知道是个什么意思,继续努力。
3楼还没说到点子上。
4楼提了几点。
请大家继续讨论!

网友A:
LOGO显示停顿后,有很多种情况了,比如硬盘,前天刚解决一问题就是卡到那不动
10几分钟才重起,把rst线把了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LOGO显示停顿后,有很多种情况了,比如硬盘,前天刚解决一问题就是卡到那不动
10几分钟才重起,把rst线把了就好了

你说的什么RST线?

网友:
回复 网友B:

重启线``` 呵呵```

网友:
ps2接口问题
IO坏
硬盘没找到 或是主从盘接错
内存的问题

网友:
请问LOGO是不是XP系统到滚动条那里?上面的那个XP标就是LOGO??

网友:
IDE,SATA设备,
南桥

网友:
开机档LOGO要重点检查时钟供电及时钟IC本身好坏!一般都要更换时钟IC!

网友:
回复 网友C:

是主板厂商的标志那一屏。

网友:
回复 网友D:

请看清楚主题,什么叫最小化系统???

网友:
LOGO是显示主板厂商的标志.

    1, 硬盘.看看数据线有没问题,在看看硬盘跳线.或是硬盘本生有问题,
    2, IO,
     CPU,内存,显卡,主板共电,  一般到LOGO那里不动了得,问题原因蛮多,具体靠大家仔细查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