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6-12):
SIS760板断电后时间会变慢.coms设置不保存.不会修啊!电池肯定换过啦.
电池

网友:
晶振,谐振电容,106电阻,杀桥

网友:
晶振,谐振电容,106电阻都换过了。杀桥??
没能力。

网友:
好象是CMOS电路出问题了哦!检查BAT和3.3VSB到针帽以及到SB的线路,看D和C有没有损坏的!
排除完这些再考虑桥了!

网友:
直接换个电池座

网友:
量漏电流,再跟线 .

网友:
以上各位所说的都试过了.没用.我就想补下桥.谁知道补了以后就触发不了.我想可能是把桥给补短路了.哎.又多了块填海的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