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种接口

楼主(2008-06-12):
我有两个问题:

1、主板后面的这个接口(上面5针下面4针)叫什么名字?

2、在windows XP下用这个接口传送文件是否需要驱动?

请各们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
解答1:是串口,即COM口
解答2:要装驱动,用这个口速度很慢的,286时代就有这个接口了。

网友:
COM口不需要专门安装驱动,系统已经自带了。虽然说速度很慢,但是仍然无法淘汰,毕竟很多低速设备仍然沿用此接口

网友:
明白了,谢谢楼上两位

网友:
不过现在很少有设备使用这个接口了,可以说已经淘汰掉了

网友:
工业的机子上都是在用这种接口,只不过家用的,没有相关的设备了.

网友:
这个东西赶紧淘汰吧!!!!!!!!!!!!

网友:
许多工业设备还是用的这种接口,比如象许多BGA返修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