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电脑不能正常关机

楼主(2008-06-12):
今天修到一台联想电脑,主板为L-I915Q,可以正常开机并进入XP,一切正常,但是关机时表现为重启,直接短接PW开关也关不了机器,这种现象还是第一次见,有点无从下手了。

网友:
仔细检查BIOS设置是否不当。如果板子不自动上电,BIOS无异常还是无法关机,注意看短接PWR排针之后I/O相关引脚的电平变化。

网友:
还是软件方面的问题吧,先从软件方面着手,比如重装一次系统看下

还有高级电源管理也要看一下

网友:
试试最小小系统在BIOS设置状态下用按钮能否关机,如果能关同意楼上的

网友(2009-01-03):
这个我修过

如果你重装了系统 还是不行的话 那么肯定就是硬件的事了 你用手摸摸网卡芯片烫不烫 汤的话应该是网卡芯片坏了 换上就OK

网友:
这种故障是网络唤醒没有关闭,一般在BIOS里或者在系统里都可以更改

网友:
该故障是Windows XP操作系统关机故障中最容易出现的故障。造成该故障的原因可能有以下几方面原因:

1)系统设置在添乱

Windows XP默认情况下,当系统出现错误时会自动重新启动,这样当用户关机时,如果关机过程中系统出现错误就会重新启动计算机。将该功能关闭往往可以解决自动重启的故障。

在桌面上右键点击“我的电脑”,在弹出的右键菜单中选择“属性”,弹出“系统属性”窗口,点选“高级”选项卡,点击“启动和故障恢复”栏目中的“设置”按钮,弹出“启动和故障恢复”窗口。在“系统失败”栏目中将“自动重新启动”选项前的对勾去掉,点“确定”按钮。

2)高级电源管理在捣鬼

众所周知,关机是与电源管理密切相关的,造成关机故障的原因很有可能是电源管理对系统支持不好造成的。

点击“开始→设置→控制面板→性能与维护→电源选项”,在弹出的窗口中,根据需要启用或取消“高级电源支持”即可。如果你在故障发生时使用的是启用“高级电源支持”,就试着取消它,如果在故障发生时,你使用的是取消“高级电源支持”就试着启用它,故障往往会迎刃而解。
关机自动重启
1、进入CMOS,在电源管理菜单中,PME Event Wake up(PME事件唤醒)应为Disable,2、点击“开始→设置→控制面板→性能与维护→电源选项”,在弹出的窗口中,根据需要启用或取消“高级电源支持”即可。如果你在故障发生时使用的是启用“高级电源支持”,就试着取消它,如果在故障发生时,你使用的是取消“高级电源支持”就试着启用它。3、软件不兼容,常常会引起关机重起的问题,这是XP的新机制。解决办法:右键点击“我的电脑”,选属性。选择“高级”选项卡,找到“启动和故障恢复”,点击旁边的“设置”按钮。去掉“系统失败”中的“自动重新启动”前的对勾(如果你用的仅仅是XP,你可以将你看到的所有的对勾都取消了,这样可以加快XP的启动速度)。 4、如果你的电脑上接有USB设备,请先将其拔掉,再试试,如果确信是USB设备的故障,那么最好是换掉该设备,或者是连接一个外置USB Hub,将USB设备接到USB Hub上,而不要直接连到主板的USB接口上。5、进安全模式,如果关机后不再重启,继续检查系统原因,如果关机后一样重启,更换电源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