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显示器107S6,重大利好消息!

楼主(2008-06-12):
飞利浦显示器107S6,在使用的过程中不定期黑屏,黑屏后过一段时间又可以用,如此反复,与这个ET1103光耦有关,更换OK。
俺不懂原理,不知为什么,也是别人指点的
希望高手再说说
黑屏

网友(2008-08-01):
谢了!我刚修了一个呀!

网友:
我也想知道为什么.我也有一台一样的正在修

网友(2008-09-04):
其实这些都是飞利浦的通病了,可能是配件的质量问题吧

网友:
飞利蒲的1507和光耦是极易损件,不开机大都和它们有关

网友:
不知道这个光藕哪里有的卖,旧板上找不到同型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