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哭啦~快来看看这长城的显示器!

楼主(2008-06-12):
长城 1996F  显示器经测量高压 显示灯均正常 测灯丝供电5。3V 但黑屏无显示!怎么办?望高手给点建议!!  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高压正常,灯丝电压正常?看灯丝有没有发光哟.另外G1,G2的电压呢?

网友:
??

都正常啊?行管连一点温度都没有是不是没工做啊

网友:
还有三枪是不是截止了啊。
R,G,B三枪的电压如果过高就是截止了,,那就是视放或预视放的问题了

网友:
行管没有工作怎么得高压出来呢?楼主要解释清楚是瞬间高压还是一直都有高压

网友:
5.3V 的灯丝电压属正常?????? 是打错了吧????

G1 G2 三枪电压是多少???

网友:
首先要确认有没有升压,然后查视放电路

网友:
我 觉得 楼主还是没有把问题说的很清楚
   不过呢  你的有可能是灯丝的限流电阻阻值变大

网友:
告诉你吧,长城1996F行和高压是分开的.这机问题多是行管坏,原因是电容C429坏,或者是行推动部份虚焊.

网友:
我是长城维修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