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

楼主(2008-06-12):
2J473J  我在修台灯里看到的 这个无极性电容是多大的呢?我看这个电容好像是坏了,但是我还不清楚到底坏没坏,有没有什么办法呢???

网友:
0.47UF,400V以上。降压给后面电路提供电压。一般并一电阻。长时间工作容量减小。测它的容量就能判断,最好更换。

网友:
473的意思是47后面加3个0,合起来就是47000,默认单位PF。J 为精度等级。

网友:
万用表上一般只能两200UF以内的电容,如果容量超出,怎么来判断电容的好坏了?除了可以直观的那些

网友:
买个电容表不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