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载声卡、网卡、PCI插槽全部不能用是南桥挂了吗

楼主(2008-06-12):
板载声卡、网卡、PCI插槽全部不能用是南桥挂了吗,谢谢

网友:
声卡正常驱动后在设备管理器能正常找到,但不能用,网卡也能找到也不能用,把板载网卡禁了,插上独立网卡,用对型号的驱动正常驱动后,但还有黄色小叹号,说是代码10也不能用,请问是南桥的问题吗

网友:
机子不上网(不能上网)不听歌(不能听歌)这个机子其他一切都正常

网友:
很有可能是,量一下PCI AD线就知道了.

网友:
先量再拆,量声卡到南桥的信号线(5根).先拆再量易把故障搞大.

网友:
感觉应该不是桥的问题,首先你能启动并除了声卡与网卡外其它的正常,说明南桥基本能正常工作,然后是你插PCI网卡能找到,也说明南桥在PCI功能方面应该也是正常的,至于装PCI网卡时有黄色感叹号,有几种可能,1、可能是PCI网卡与主板插槽接触不良(此现象多见);2、PCI网卡驱动安装有问题或是系统本身有问题;3、PCI网卡本身故障。是不是考虑下换些新驱动或是重做下系统,总感应该属软件的问题

网友:
你应该把你主板的型号发上来。那样好分析一点,既然网卡声卡和PCI插槽都不能用,应该是他们共同的讯号有问题。不知道什么主板不是太好讲。只能大致的说说。
他们之间的共同讯号一般有3.3V和PCIRST讯号。如果他们都是连接的PCI上的AD讯号。那就应该插PCI空卡量PCI的AD讯号了

网友:
多找点PCI的卡插插看,确定PCI总线是否有问题.若有问题,感觉还是和SB有关

网友(2009-01-01):
比较难回答!!

网友:
呵呵,我有块华擎P4i45PE和楼主说的一样,呵呵结果是南桥坏

网友:
如果有很多个都用不了,一般都是南桥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