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希捷u5。40G的硬盘不能做系统

楼主(2008-06-12):
各位我有一块u5。40G的硬盘。不能分区,可以拷进系统就是不能正常从硬盘启动,请教维修思路。mhdd测无坏道。主引导扇区正常。系统提示硬盘配置问题。
[
]
硬盘

网友:
我今天也遇到这样的问题了!!哪位高手

网友:
这个我也碰到过,后来我用纯净版的XP安装盘安装就可以了!